宏基5530开机问题

楼主(2011-08-10):
宏基5530用电源开机可以进入系统,但合上盖待机时却唤不醒,电流变为0。8几---0。7几。。。不显。。。用电池开机时,走到滚动条时黑屏。。但机子是在开着的(因为风扇在转)。。。求思路啊。。。

网友:
不会是系统问题把

网友:
要不先把休眠开关去掉试试

网友:
控制面板-电源管理-系统待机   再点从不 应该可以

网友:
休眠开关问题可能性比较大,试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可以。。。牛。。。管他了。。就这样交机。。

恩, 可以就好,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