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5SW显示器

楼主(2011-08-10):
本人这里有一台915SW的显示器,现在想拆开来换一下里面的供电板,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拆开显示器来。有没有拆过这款显示器的人员。教一下小弟呀。??????????

网友:
显示器没有螺丝,里面只有卡扣的,把显示器倒过来,用硬一点的卡片或者小一字万伸进壳里,慢慢撬吧。痕迹不能太大哦

网友:
我一般用薄刀片。

网友:
就拿个小的一字螺丝刀,从底部开始慢慢撬就行了。很容易的。

网友:
隆重推荐拆壳利器-----扁铲,就是泥瓦工常用的那种铲子。

网友:
用个刀片就可以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