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坏了,支点招

楼主(2011-08-10):
我的SBK936焊台罢工了,电位器也换了,说说这个要乍修

网友:
直接扔掉,重新上

网友:
电脑都会修 修焊台不是小意思。电路很简单的  。我的850风枪都是垃圾佬那里捡来修好的用几年了。

网友:
好象坏324运放的较多,换个试试

网友:
好像上面没有多少无件哦!一个可控硅,一个运放。其它电容电阻喽!

网友:
电脑都会修了,焊台就更加简单了。

网友:
没有多少元器件啊,查起来很容易的,但是要注意变压器,坏了好像比较麻烦,我这边有2台都是坏变压的

网友:
支持楼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是坏变压器?为什么?为什么?就我坏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