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装系统的硬盘

楼主(2011-08-10):
HP Pavilion台式机,三星80G的硬盘,用GHOST系统过去,重启还是进原来的系统。以为克错分区,进PE把C盘格式化一下,提示格式化完成,但是打开C盘,所有文件还在,我以为是装有网吧还原精灵什么的,但是进系统查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可疑软件。此机原始故障是一开网页会死机蓝屏。后换个硬盘就可以了。原硬盘是不是固件坏了?

补充内容 (2011-8-12 20:18):
以确定是硬盘问题,换了一台主机还是一样,低格无效,零磁道填充也不行,

网友:
先检查坏道那些

网友A:
我以前遇见一台海尔电脑 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  没办法了打电话问售后才知道里面装有还原软件硬盘是保护的。售后叫我卸载那个软件 在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低格...试试

网友B:
那个软件怎么卸载啊?麻烦将详细点!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该不会是雨过天晴那软件吧!重分区格式化会解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软件怎么卸载啊?麻烦将详细点!

正常情况下看不见的  开机按HOME键就会出现保护软件的界面。

网友:
先看主板有什么保护没有,BIOS的设置,什么魔法设置之类的东西,什么智能主板的之类的,在看硬盘的分区,

网友:
品牌电脑,都有隐藏引导分区!
直接GHOST是要报错的,用diskgen分区软件先观察下引导分区情况。然后重新建立第一主分区。。。至于怎么分区,不用我啰嗦吧,大家可都是玩电脑的啊!
还有,一点建议就是,最好不要破坏品牌机得隐藏备份分区。那样可以利用品牌机的一键还原功能做自己想备份的系统,多咦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见一台海尔电脑 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  没办法了打电话问售后才知道里面装有还原软件硬盘是保护的。售 ...

可能是你说的情况,以前联想的也有遇到装不了的,是有一个还原软件,不是装是系统里,是集成在BIOS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看不见的  开机按HOME键就会出现保护软件的界面。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的情况  可以试着用 PM 9.5 格式化
如果还是格式化失败   请检查硬盘
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80G 三星的硬盘
没有任何保护软件   只能读盘 不能写盘

网友:
先测测硬盘有没有坏道 然后低格再装系统

网友:
三星硬盘的老毛病,只能修硬盘了,前几年碰到好多块这样的。

网友:
用MHDD清零后重新分区装系统!基本搞定!!

网友:
品牌机有隐藏分区的很多,一般备份都在隐藏分区,有可能是隐藏分区搞的鬼。

网友:
用硬装的去装系统!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40GB的,也是只能读取不能更改,用各种分区软件分区格式化重建分区表都不行,用MHDD也检测不到坏块。进系统后不能运行程序,一运行就蓝屏,到现在也没有找到问题。在网上找有人说是硬盘内部坏了,变成了只读盘了。

网友:
要是中了鬼影病毒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等结果 试试

网友:
可能磁头或缓存有问题,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
是三星硬盘的通病了,硬盘固件的毛病,治不了。

网友:
那个叫联想的“慧盾”系统,可以去官网下载ISO文件,自己制作个启动盘,用它安一遍,注意不要密码,再卸载掉就可以了,具体的可百度下 “联想慧盾”

网友:
应该硬盘写保护了!!低格一下。。

网友:
楼主能说出硬盘那方面出问题了?!

网友:
例如!三茗克隆神将  浪潮的《《等等垃圾程序,很恶心

网友:
不一定是硬盘坏了
有的品牌的台式机就是这样的,尤其是比较老的
BIOS跟硬盘互相写死了
还原区是不能格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认真看,。。。。。。。。。

呵呵,最后那句话们注意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我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路过路过换点分数

网友:
见了三星就头疼

网友:
全部重新分区,再装系统!还装不了的话硬盘就一定坏了!

网友:
怎么没人用MHDD清零试下啊,楼主说硬盘坏了,不一定就是坏了,可能是有保护的

网友:
硬盘不会是加密了吧,进MHDD看看

网友:
重新写下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有还原软件硬盘是保护的

网友:
三星和万拓金九的盘都有遇到这种问题,没究研出来,搞固件还是搞不好的

网友:
换根条子试试。我上次维修就遇到过装完系统总是蓝屏重启的!揭开后盖发现内存是水货,换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