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电源板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侠们你们好   我是新手  我想问一下怎么检测电源板  我知道怎么跑线路(非常简单的会,稍微有点困难的就不会了)  特别是整流以后到高压包的地方   过了大电容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还有就是不知道电阻的用处是怎么用的   还有光耦是干嘛用的   电源板上的高压包怎么检测好坏    望知道的大侠们   指点一二    小弟在此叩谢

网友:
买本书来看,会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光耦就是光电隔离器,光耦合器以光为媒介传输电信号。它对输入、输出电信号有良好的隔离作用,所以,它在各种电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我们对这个只是了解也不是很精通,自我感觉了解一下就够啦

网友:
想要学会修板,首先要学会看电路图,然后对应板子查看元件,慢慢就会了!

网友:
电源部分我们称它是变压器,显示器和电视机高压转换的我们称其为高压包

网友:
买本看图学修液晶显示器...上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
先把原理弄懂。

网友:
电源前极电容要有5v后极要有12v或12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又不是三言两语能教会的,想修就要慢慢来,买书看看是好事!!!!!!!!!!!!

网友(2011-09-12):
学习了啊

多多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
jlhdcwl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