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难题解释

楼主(2011-08-10):
  各位今天遇到一个长城M99 的显示器。改信号板遇到的问题,为什么长城M99 改完信号板以后灯管就不亮了呢。亮一下就灭,但是用原来的信号板就没事,电压全部正常,改独立高压板也没事。。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控制高压板信号电压对吗?

网友:
高压保护了吧,就改个独立的高压板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电压全部正常,我改独立高压板改过一次全亮后来再改也就不亮了,郁闷了。。。。。

网友:
不要迷信你新加的高压板本身没问题,另外;新的高压条控制信号直接飞个5V过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