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F8200 M2G+ 开机跑码正常最后显示 E9

楼主(2011-08-10):
映泰 GF8200 M2G+ 开机跑码正常最后显示 E9
无显示输出,3秒后自动重新跑 E9
求解.
补充:不插内存条会 鸣叫 诊断卡报C1。换好的CPU 依旧。

网友:
碰到过,有的内存问题会当E9,建议楼主换个好点内存再试下,华硕的板子碰到BIOS问题也会当E9,换内存不行建议楼主再刷个BIOS这些排除后再就是压下桥看能不能过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查内存和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