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康代工ACER V193W更换驱动板后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屏上方有两三条横线后渐渐反白再到正常。换了三个驱动板了,屏线也换了,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
横线
ACER

网友:
这种不是驱动板的故障,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玻璃这边的问题哦..

网友:
学习一下 因该是平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群康好多屏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
是屏故障。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放弃了。

网友:
多开几次机就没有事了。。。真是晕死人了,搞了好几天了,换了又换。烤机几个钟也没有事,,就是开机时会这样子。

网友:
屏坏了的,查查屏上的VGL,VGH,VCOM几组电压,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明显是屏上的模块虚焊了

网友:
先用万能板点屏 是屏问题就换旁边的358IC看看

网友:
测一天了,没有出现上面的情况了,装上机子测了,没事了。哈哈,,真高兴,就是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我有台是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花屏,正准备换驱动版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