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不停的闪烁这是啥问题?

楼主(2011-08-10):
今天收到一个华硕主板测试时,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不停的闪烁。当不放内存再测时,就显示复位跑C1。再放上内存诊断卡又是不停闪烁。接着压座压桥再测还是一样,再刷BIOS还不行。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请各位大虾们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所有的供电都查了,是正常的,电阻也没发现短的。据我的老师说:肯定有一个元件是坏的,但我还没找到。明天我再接着找!

网友:
测测电容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测试一下外设,比如网卡、声卡芯片,可以拆下试试

网友:
你都检查了什么啊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