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S5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08-10):
锋锐S5上网本键盘只有几个键能用,EC是WPCE775LAODG,已经更换过了,南桥是CG82NM10,重新植过珠,但故障依旧,会不会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键盘是哪个芯片控制的呢?

网友:
顶起,在线等

网友:
哦,忘说了,最先换的就是键盘

网友:
原先的键盘会导致不亮机

网友:
测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