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1-08-10):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F41M的机器!客户说装不上系统!开机看了一下是检测不到硬盘!换了个新硬盘上去!能够认到了!开始装系统!问题出现了!ghost完成后,重启安装驱动都正常!可是再重启后到XP滚动条处滚动几下就死机在那不动了!心想是版本问题吧!就换了几个ghost版本!故障一样!把驱动都去掉不装!故障依旧!
找了个安装版的!故障还是一样!
没办法拆机吧!拆开看看也没有明显的不对的地方!HBM的南桥!想可能是南桥虚了吧!就加焊了南桥!故障还是依旧!取下来重植!焊上还是一样!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郁闷至极把北桥也干了!依旧没有什么改变!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各位指点小弟一下吧!

网友:
楼主那么喜欢干的话,把声卡网卡光驱modem键盘鼠标(外接USB)全拿掉,最小化系统测试,还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网卡声卡没拿掉!其它的都去掉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一下各大供电的电压。。看看有没有杂波。。。就像东芝M200 M300的机器为什么会出现死机花屏。。就 ...

嗯 这个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
网卡声卡拿掉,还是不行就更换COMS电池试试

网友:
建议查查时钟

网友:
时钟不正常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网友:
检查南桥到CPU的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他原先那个硬盘是坏了么?   如果没坏是不是得考虑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