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BWPLUS开机提示数字-模拟-数字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0):
今接到一台三星2243BWPLUS,通电能开机接VGA只见屏左上角提示数字-模拟-数字交换变换,第一反应行场上的D坏了,测了下,好的,直接进了主芯片。再测了下电压3.3V 1.8V都有,心想程序坏了,找了个以前备份的刷了下,接上一看故障依旧,看来非程序的事,又细看了下板,突然有了新发现,R、G、B上的一个电阻有点发黑,再一测发现R、G、B上的三个D全坏,三个75殴的电阻也全坏,找了个VGA口将D,R换上,再测,还有点不对劲,发现主芯片上3.3V角的对地为40左右,感觉不对啊,找了块好的测了下500左右,主芯片坏了?找了下以前的料板找到一个SE758MRH—LF,这块板上的是SE758MH-LF,找了下PDF,两个芯片引角定义一样,代换上打对地,阻值上来了,测了下没其它的短路,上电,差点把我气死,还是提示数字-模拟-数字,不过此时发现过一会后指示灯常亮不闪,不对啊,应该显示了才对啊,把VGA线拉了下发现松了,接上(差点走弯路了),OK收钱

网友:
我有一台,这个大芯片坏了,找不到,只有换了块板子
也是3.3V对地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一般都爱怀疑是按键。

网友:
一般都爱怀疑是按键

网友:
晕,,楼主走了多少弯路呀,,,,唉,,,不过修好就好、

网友:
模拟数字跳 我第一怀疑是按键板的事。

网友:
换完D.R后没有再接上信号试看看? 也许就好了..

网友:
我的第一反映也是怀疑按键坏

网友:
学习了,有些说得我们这些菜鸟不是很懂,只能仔细的研究

网友:
这个触摸板按键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