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换631 跑3d温度过高

楼主(2011-08-10):
本人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10年和 11年得631 在V3000上 跑3d测试 温度都超过70 有的能到80多 不解的是 同样的机器换上08年的631 在跑3d的时候温度在70以下 这是为什么呢 芯片换了几家订的 都一样 都是白胶的 但温度那个高呀 最可恶的是ACER 4520 AMD 换了10年得631 弄的整机高温  掉电 还不如以前的630呢 跟芯片卖家理论  也论不出啥来 都说保证是正品631  无奈呀

网友:
现在是夏天,V3000的散热系统本来就有问题,就是换改良、改长转温度也低不了多少。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333-1-1.html
我这台自己用的V3000从改造发帖那天算起已经坚持了1年零7个月了,前几天不认无线网卡,读硬盘反应速度奇慢无比,原装的硬盘挂了,换了个320G的新硬盘,开始还以为是硬盘质量不好,换北桥后以上故障都修复了了
手痒想试下新买的返修台效果,结果开机无显,无奈之下100元买了个老版测试的芯片(无铅的球,老板不做有铅的-BT)心惊胆战的装上后,发现待机温度72以上,温度比以前高了不少,不甘心,第二天又拆开仔细看了下散热出风口里面灰尘堵满了,清理干净后再装上待机温度又降到60左右

网友:
假货太多了,我怀疑11年NVIDIA有没有出631的显卡,这事不是过去两三年了吗?

网友:
  换631  温度不会低多少的    只是耐温度高了一点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分解风扇,清理加油,改5V长转,
631上面加块0.8mm后的紫铜片,两面涂好硅脂

网友:
新版的芯片。只是改进了 焊接材料,不会温度降底这么一说吧。!

网友:
补焊下就ok了 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