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 GPU供电短路

楼主(2011-08-10):
9600GT GPU供电短路,查了大电感全是0欧,我把上下管和IC和电容全拆了还是短路,
我查了GPU的32组数据线全是正常的,GPU上面的小容也正常.但是它的供电全短路了,什么原因?
是否GPU坏了??

网友:
拆掉电感测两端对地阻值看是核心短还是供电短

网友:
高端显卡核心供电对地值0 很正常!显存供电一般10以上。若也短,可能GPU可能显存可能场管也可能电容短

网友:
我都碰到两三个了,怎么测都短路,电容,电感,GPU背面的电容,全部都短,所以都放弃了。不修了,麻烦的要命啊。

网友:
大核心显卡内阻很低 0.6欧左右  要量出这么小的阻值 得需要个好表 好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