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故障诊断卡的一些资料(整理)

楼主(2011-08-10):
诊断卡也叫POST卡(Power On Self Test),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主板中BIOS内部自检程序的检测结果,通过代码一一显示出来,结合代码含义速查表就能很快地知道电脑故障所在。BIOS在每次开机时,对系统的电路、存储器、键盘、视频部分、硬盘、软驱等各个组件进行严格测试,并分析系统配置,对已配置的基本I/O设置进行初始化,一切正常后,再引导操作系统。
其显著特点是以是否出现光标为分界线,先对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关键性部件发生故障强制停机,显示器无光标,则屏幕无任何反应。然后,对非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如有故障电脑也继续运行,但同时显示器显示出错信息,当电脑出现故障,尤其是出现关键性故障,屏幕上无显示时,将本卡插入扩展槽内。根据卡上显示的代码,就可清楚地知道故障所在。
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一开机就显示:FF或00的),(如果数字变动后到FF或00为正常)。
C1、C3、C6、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05、ED、41:则直接刷BIOS。
常用的电脑开机后POST诊断卡的数码是这样显示的:
1、首先是复位灯亮一下,表示复位正常,(如果复位灯长亮的话,就表示有些硬件没有准备好,这就要慢慢排查是哪个地方没有复位了,)同时数码卡会显示FF。(注意,有的主板没有插CPU的时候,数码管是没有任何显示的。)
2、检测到复位正常后,数码会显示“FF”或者“00”,这是正在检测CPU。如果定在“FF”或者是“00”上,表示主板没有认到CPU,通过了CPU的话代码就会直接跳到“C1”
3、显示C1后正常的话代码会不断的变化了,这些我们可以不看,只要数码在跳就表示内存检测已通过了。接着会看到数码会跳到“25”或者“26”。这就表示主板在检测显卡了。(如果检测不到显卡或者显卡坏的话,数码会定在“25“或者”26“上面不动了。)
4、已检测到显卡正常后,那么数码会继续跳动,到最后会跳到“FF”。这表示电脑开机检测已全部通过。诊断卡的工作到此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以为也许有用的

网友:
对吾菜鸟来说,很有用

网友:
整理得很好。只要不是误报就管用

网友:
好啊
很有用得

网友:
蛮有用的哦

网友(2011-12-09):
很好啦。比较实用的

网友:
比较实用,学习积累一下!

网友:
要记下来这是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