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5VSUS对地18~~~一般哪里坏!

楼主(2011-08-10):
联想SL400 +5VSUS对地18~~~一般哪里坏!

网友:
楼主这图子是ASUS代工的吧,,怎么跟华硕的一个样啊!!5VSUS电压主要为南桥提供待机电压!还通过转换成S3电压+5V和S0电压+5VS!!确定看看哪里短路了!

那有个JP点,看看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版主也会这么问题的?

网友(点评):
再历害的人也会有不解的地方

网友:
还没得维修经验

网友:
JP拆掉,1不短,2对地18~~~~我初步为认为是不是南桥,因为南桥有黑胶所以让大家确认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南桥,我肯定

网友(点评):
真的吗? +5VSUS,好像连了多的地方呢~~

网友:
烧嘛!看哪里发热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我肯定

l连了很多地方,你拿乔是IBM的吗,是的话80的把握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我肯定

5V进那个内存供电芯片,不会是这个坏把,我修了个三星R428,故障和你一样,5V18欧姆,拆掉南迁,还是18,后来发现内存供电芯片坏了,拆除阻止正常

网友:
先找到源头,是哪里发出来的,再一个一个把接点断开测

网友:
应该还有别的JP 点。断断试试

网友:
断开jp点  烧机   这个简单啊, 老师说过的,又没有大短

网友:
加电烧一下,只要不超过5V就没事。

网友:
控制电流,烧吧

网友:
查该电压所到之处。

网友:
   还是烧吧, 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都说烧,兄弟你怕啥

网友:
跟着风烧一把。看看吧。

网友:
查查它是与哪些地方相连的!再逐一跑线路!因为你这个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2011-09-22):
先查清了再动手,谨慎没有错!

网友:
一路一路断开先测下吧,华硕的JP点很多,正好利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