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37液晶电源雷击高手请进求助

楼主(2011-08-10):
电源板号是34006620雷击后出现三无现象,二话不说拆机,测量12V无输出。发现开关电源芯片0465各脚电压不对,先更换在说,发现QW902,2N7002击穿一起更换后12V电压低,并且不稳,在6-10V之间跳变,驱动板启动不起来,后查450V大滤波电容300V,应是400V才对,测量管理芯片FAN7530,14脚供电对地短路,坏之,更换后12V电压输出正常,到此为止完成维修,上机试机,出现康佳字符,背光正常,插上开线,一切正常,但是~~~~~~~~~~~~!就在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开音量大些驱动板重启,背光一闪一闪的,音量调小些就正常收看,没的说,肯定是负载能力差,这下脑袋热了,修供电可以,但这些颖难杂证我就不知道从哪入手了,先测量12V输出。音量小的时候12V正常,音量调到30左右12V就变成10.5-11.5之间跳变,电流800MA音量到45就9.5-11V之间跳变,电流950MA在大就重启,背光闪,量电流,1.05A,电流板上标的12V  MAX  3A输出1A的时候就把电压拉到10V了,怀疑是反馈电路的问题,817    431都更换了,测量周边的电阻三极管都没问题,这下更蒙了,本来修开关电源我就是新手的了,还让我遇到这种疑难杂证,我更玩不转了,手头没相机,只能传张图纸了,请高手指点下,我该从哪入手呀~~!

网友:
音量调到45左右的时候0465的3脚和7530的8脚均电压为11-14V之间跳变,

网友:
音量大的时候380V电压稳定不?

网友A:
主要检查初级的电流反馈电路

网友B:
换12V整流滤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检查初级的电流反馈电路

初级的电流反馈电路是哪一部分?我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12V整流滤波看看。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开大音量时是只有12V这一组电压降低还是5V,12V都有变化,都有变化 就查反馈电路,若只有12V变化那就重点查12V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大音量时是只有12V这一组电压降低还是5V,12V都有变化,都有变化 就查反馈电路,若只有12V变化那就重点查12V ...

这块板子只有12V输出,没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