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电压过高造成不出发

楼主(2011-08-11):
事情是这样的,今接到一台东芝paex522cdet3 的老机器,本来电压是15V的 我一同事用我的可调电源一不小心弄到19V,这下可不要紧 直接电压保护了 主板电源头那里直接成了1V多一点,肯定是后继短路 保护了,不知从何下手  望高手师傅指点~~~~

网友:
量一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短路了。短路了的话,就烧一下,判断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点评):
以毒攻毒,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好修

网友:
我有一台15V的东芝,有时待机有时不,将电源调到16V以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