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1-08-11):
ATX电源  辅助电源正常 输出电压过低 应该查哪里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沙发?顶个,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该查下大电容和整流电路或者推动管和主开关管及周边原件?

网友:
查冷地那边的反馈线路

网友:
具体是那组电压低 说说

网友A(2016-06-04):
我手里有一个杂牌子电源就这样输出电压全低3.3v和5v只有1点几伏!没测出坏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一个杂牌子电源就这样输出电压全低3.3v和5v只有1点几伏!没测出坏件呀!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