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SC-W220装上电池灯就闪,不开机。

楼主(2011-08-11):
SONY DSC-W220装上电池指示灯就闪(大约3秒闪2次),同时发出一种叫声(闪一下叫一下),以为是镜头里的电机卡住了,可是把镜头取下装电池还是那样,看来可能是电路板上什么地方有短路现象,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点评):
这是数码相机吧,我不懂的。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加油吧。

网友:
先问清顾客是怎么造成的这种故障,如果顾客不记得就问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总会有蛛丝马迹。从而找到维修思路!

网友:
索尼的笔记本电路图是不好找啊,自己跑线路吧,我师傅他们以前修的电脑都是没有图纸的,他们也是跑线路跑出来的,厉害,一个问题三下五去二就搞定了。那叫着快啊

网友:
留邮箱 给你图。上图版主加分不给力。呵呵。主板的问题,DSP的可能大。

补充内容 (2011-8-12 12:42):
分是给了老少呵呵

网友(点评):
不会吧,你上有那个图我没给分的啊,确实有漏的请指出,我马上给你加。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的邮箱是dcdzzz@126.com

网友:
请查收下 L2 L3都有 。能不能帮我下个SL410K独显的图,我阅读权限不够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239

网友:
谢谢哥们 给我发图啊,收到了,有点位没有了也给个

网友:
哈哈,相互帮助啊,不错啊,这玩意有图纸也不好修,又没有点位图。建议换个主板吧,这个市场价也就在200元以内。

网友:
谁说图上没点位,所以的相机摄像机图里面都 有底板图的  不和本本一样是分开的

网友:
嗯。你L2 L3 都传给他,有的。呵呵,对着板图找呗。

网友(2011-09-20):
  这修相机的   怎么谈起来笔记本的呢   你这相机  有报警  镜头没问题的吗?   你就没把镜头的排线拔下来    试试  还有这样的问题不?

网友(2019-09-18):
装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