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10分钟左右开始抖动一直到白屏

楼主(2011-08-11):
那位朋友遇到DELL E176FPB过显示器开机10分钟,就开始抖动、花屏,一直到白屏。

电源板、驱动板、屏线全换成新的。并且绝对是好的。

怀疑是屏的问题,现在又接到一个三星  T220也是同样症状。

请知道的朋友给讲解下

网友:
抖动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芯片不良,一般换屏.

网友:
应该是那里虚焊了吧,此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电阻增大,

网友:
先加焊一下屏芯片 不行 换个芯片

网友:
应该是屏 DC电路有问题....白的时候 你摸 下那个DC  是不是很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