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断电故障

楼主(2011-08-11):
邻居的一台清华同方电脑,开机几秒即自动断电,有时快进入WINXP桌面才断电。机子很新,代换电源和内存CPU无效,准备买块板换上。后取下主板测试完全正常,再装回机箱,亦完全正常,见鬼了。

网友:
应该是那里接触不良吧,或者机子没有装到位,引的短路吧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恩对,看看脉拉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不定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  拆下就好了   哪里都没问题    也不是虚汗   试试没事   就收钱    很奇怪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的。装机的时候。。固定螺丝拧紧了。。可能引起主板变形。。从而短路。。所以以后装机的时候拧螺丝的时候力度要适中。别往死里拧!!!

网友:
看下按钮开关

网友:
估计是主板有虚焊或者不稳定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多注意下了   螺丝不拧紧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也可能是那短路。还有就是电容鼓包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电脑,开就重起,重装系统也是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清华同方爱用精英代工板子    u座好空焊  呵呵也不一定啊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  或者有短路故障

网友:
主板对机箱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