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不知啥型号 am2独立主板,跑7f,求思路

楼主(2011-08-11):
桥坏,槽坏,量那个地方。
主板

网友:
诊断卡在插上显卡后会在c1 c5 走几个循环。

网友:
补充一下,是无显故障,换过多种显卡。想用pci显卡试试,手头没有

网友:
如过是我 就加悍一下 北桥

网友:
不行就算了 媒介的 主板很新就坏了 不好弄

网友:
测下阻值,看看温度

网友:
压着桥开机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网友:
这种都是桥 坏。楼主加焊桥吧

网友:
没有焊台呀,明天找他们焊去

网友:
桥压着没用,而且感觉桥有点篇热。总不确定,怕是错觉

网友:
楼主加焊北桥之前不妨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NF4?是不是插显卡就反复跑内存代码,不插显卡一下就跑过了。。如果是的话桥虚焊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的就直接干桥

网友:
测红绿蓝。和行场,正常考虑NB

网友:
跑C1C5循环吗?那先刷下BIOS,跑码能跑到7F就是显示器不亮?桥也有很大可能

网友A:
有一个 没头没脑的人 郁闷

网友:
北桥挂啦

网友:
刷BIOS。。干桥

网友:
绝对是桥的原因 我修过好多了 网吧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