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是哪颗显存坏的或不良

楼主(2011-08-11):
在电脑城买了个PCI槽显卡回,在基地下了个nvflash.exe,转到C盘根目录,关机,然后在PCI—E槽插上花屏的待修显卡迅景8600的N卡,PCI槽插上PCI卡,启动到DOS,输入nvflash.exe命令,可提示说我输入的命令无效。这是怎么回事?请有经验的师傅指教下这是哪里操作错了,如果按正确的步骤来的话,怎么看出是哪颗显存坏了或者是不良呢?

网友:
同时,我想提取正常显卡的BIOS信息,保存下来,以便以后维修中用到,可在网站里没搜到这种提取BIOS信息的软件,也一并请有的师傅传一个,谢谢啦!!

网友:
好象只有提取主板BIOS的软件哟。

网友A:
额```那个测的是MATS`才对``nvflash.exe就可以提和刷BIOS了`你是否需要恶补一下呢`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你整个给搞拧了。不过检测花屏不能用PCI卡,只能单接故障卡来测。

网友:
每天有人说MATS。到底有人正正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这样东西没有。求贴

网友B:
MATS是在纯DOS下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在WINDOWS下用的;是用不测试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那个测的是MATS`才对``nvflash.exe就可以提和刷BIOS了`你是否需要恶补一下呢`

要是花得特别厉害的卡,连屏幕的字符都看不清了,那MATS怎么检测呢?另外,怎么样认检测结果信息啊?也就是怎么样从检测结果中看出是哪颗显存芯片出问题了,请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TS是在纯DOS下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在WINDOWS下用的;是用不测试显卡的

要是花得特别厉害的卡,连屏幕的字符都看不清了,那MATS怎么检测呢?另外,怎么样认检测结果信息啊?也就是怎么样从检测结果中看出是哪颗显存芯片出问题了,请赐教啊

网友:
盲测啊!不同的显卡的ABC排法是不同的

网友:
在MATS文件夹中有写结果的文件```打开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