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笔内阻增大 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11):
。。。。本来是1的 用用就变成2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啊

网友:
换一个吧,这个又不贵,或者凑合用,测量结果-1不就行了。
同意楼主:
5.0
lifesaw
同意楼主:

网友:
换吧,其实这点误差也不算啥。。。

网友:
这点误差算正常啊!!!不过自己要记住表笔的误差就行了。。

网友:
1 2 这不算太大,没事

网友:
换个新电池吧

网友:
推荐用这款:电镀的钢针,很尖,也很硬.

网友:
几钱 看好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72130100
1 镀金香蕉插头插座2对。(第5图)
2 采用14号(截面积为2平方毫米!相当于音箱线的)的超软耐高温硅胶线。红黑各1m
3 6块钱一副的中档表笔(取其笔杆,该笔相当胜利原装笔 导线内阻0.085)
4 热缩管2段。

网友:
自己心中有数就可以了,不放心就换一个!

网友:
换一条好些的就行了,这东西是耗材。

网友:
胜利86E的内阻才0.3,感觉还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