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c开机断电

楼主(2011-08-11):
n78c 开机断电
  测cpu电压 1.09
桥供电1.2v
总线供电1.2v
上假负载测总线供电1.2v 上电几秒慢慢变低
拆了bios芯片  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 且总线1.2v 一直不变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他不是拆了BIOS。。好了吗?

落ゞ。寞 -10 结果都没出来,你学习问题啊

网友:
桥空焊了吧。

网友:
做桥基本正常了

网友:
做桥就肯定OK

网友:
已经加焊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已经好了

网友:
应该是做桥做好的
只是试机得cpu有问题
故障现象也是自动断电 后来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这把BIOS拿掉以后,桥没有工作嘛,所以电压什么的都没有变化。。这个也是你做桥熟练。呵呵不然也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