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开机掉电的讨论!!!

楼主(2011-08-11):
     大家在维修笔记本时经常遇到开机掉电的故障,这些故障表面上都是开机掉电,但细分一下,还有很多不同。有的笔记本开机掉电后,是在电流达到1.6A左右,开机3S时掉电,且掉电后可以重复开机。有的笔记本是在开机电流上到0.8A时掉电。有的是在0.2A左右掉电,且掉电后不能再次开机,必须拔掉AC电源等一会儿才可以开机。像HP、ASUS、联想、ThinkPad、东芝这些,因为起动时序不同,有些本子缺一个电压会掉电,有些则不会掉电。显卡BGA出现虚焊,有些出现掉电,有些则出现黑屏不显。
    大家有维修此方面的经验都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
联想X200电流0.6A左右掉电重启 南桥更换后OK

网友:
我遇到过的有显卡导致的~有电压导致的

网友:
掉电的机器都应该是其中一部分工作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外设或电压的多

网友:
负载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感觉掉电都很供电有关,和信号关系不大!

网友:
SONY 板号MXB-196开机到SONY画面掉电。3VPCU没有出来

网友:
学习中   学习大家的经验  留下自己的脚印

网友:
明白的人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测量相关信号,不明白的人都是直接换东西来获取经验,但问题是没有通病的机器,你能确保下一台机器一样的问题坏同样的东西吗,不一定

网友:
只能凭经验去测量,判断,

网友:
有的刚开机就掉点,是有电容,电阻小短路了

网友:
我这有个东芝L10 触发电压升到0.8就掉电 。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有时是粗心引起的
忘记上CPU也会掉电

网友:
不过内存也会掉电的,有的机器小板多不装也会掉电。ACER  MODEM没有装会不断重启!

网友:
想问一下 方正到0.2就掉电 是怎么回事

网友:
掉电一般是EC保护了,哪一路供电短路,多一点,

网友:
好像板载CPU脱焊也会引起

网友:
掉电和信号关系不大才怪,知道修的出来的大部分是电压部分,信号掉电修出来的少,就这么回事

网友:
东芝!!!~~笔记本CPU座大电容坏了不也是这样掉电吗

网友:
这种情况就多了啊,不好区分啊

网友:
大家都说一般是缺电压引起的。有台D630还是掉电,CPU有复位没有跑起来。

网友:
掉电有几种可能
1、有电压或PG信号未出来
2、有设备没有检测过(如CPU、内存)
3、温控方面
4、BIOS方面

网友:
最近修了2台D600,都是内存坏了掉电,把人修的

网友:
学无止境啊,学习了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欠压货短路保护了

网友:
修到过ACER4315掉电,最后是温控芯片引起的

网友:
很难说 显卡问题 也会这样

网友:
师傅常说掉电一般情况不外乎两种,一是有地方短路,一是欠压

网友(2019-09-16):
笔记本掉电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9073-1.html

网友:
笔记本开机掉电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6833-1.html

网友(2020-08-12):
引用 网友A:
有时是粗心引起的
忘记上CPU也会掉电
忘了上CPU一般几率不大吧 --

网友:
有遇到过显卡,rtc,3 5V滤波电容,温控,散热问题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