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接双硬盘或接移动硬盘到进系统就反复重启

楼主(2011-08-11):
本人有台台式机原来用的是一个1TB的硬盘,用着一切正常,现在突然想起接多个1TB的硬盘,原先接进去使用都很正常的,能进到系统认到第二个硬盘。但第二期重启的时候系统还没有到滚动条就反复的重启,原来以为是主从盘设置问题,后来摘掉第二个硬盘该插一个USB口的移动硬盘,也是一样的故障。。我曾经怀疑过是不是供电不够,改用U盘启动,用PE引导进了系统,也能认到2个1TB的硬盘。。真是无法解析是什么问题呀。。真不想听到是我的主板有问题吧,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看看你启动的硬盘是设哪一个。。。进COMS看看。。

网友:
这个是考虑过的了,在COMS里面是正常的,系统可以说快要到了滚动条的时候了。重装过系统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