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伤脑筋

楼主(2011-08-11):
各位师傅,小弟收到两台一样的机子,病症一样,开机电流到1.02A就掉到0.94A过后就停了,把AMD IGP取下从做还是一样。换了新的芯片也是一样,内存和CPU都换过了。请问有没有人有修过这机子吗?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北桥是不是焊盘掉点了?,以前有跟你一样现象的重做北桥就好了啊,或者你看北桥附近有没掉件,

网友:
一修刷BIOS解决问题 2修不感说 BIOS我好象有上传到了论坛 。 没有可以去管网下载

网友:
朋友,刷BIOS就解决问题?你有BIOS就借来用用嘛!谢了!

网友:
你打哈北桥和显卡的对地主值撒看哪边的问题你搞哪边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是不是焊盘掉点了?,以前有跟你一样现象的重做北桥就好了啊,或者你看北桥附近有没掉件,

没有掉点,周围也没有少什么,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板,问题都一样!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