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40N液晶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1-08-11):
三星 740N液晶电源板,驱动另外改过电源板试过是没问题的,不接驱动板的时候,电源输出,5V 13V都正常,接上驱动板后,13V就变成了19V,请问一下怎么修啊

网友:
电源板无问题!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5V稳定就可以!13V不要管它!

网友:
这样的话。换过行的话应该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了。现在改一片5V 13V的二手电源板也不多钱啊。我拿货才10块啊。所以我认为效率才是最重要的。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支持楼上的!!时间就是金钱!客户才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给他修好就ok!

网友:
431,光耦,光耦34脚接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