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1-08-11):
如题:在BIOS里找不到硬盘.只看的到光驱..分区的时候出现:出现错误#88 找不到指定的磁盘机.这是神马问题.求教高手.这种现像怎么搞...

网友(点评):
换硬盘试试啊!

网友:
这个是不认硬盘,先换个硬盘试试,再不行就拆开板,测试上硬盘的情况下有没有正常的5V供电,另外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这个也要发啊 !先易后难的排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