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_5R1T 不开机 待机电流0.08 怎么解决啊 请高手指教一下 急啊

楼主(2011-08-11):
      SONY PCG_5R1T 不开机 待机电流0.08  怎么解决啊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小电池放个电

网友:
后期有短路,摸摸拿个发烫

网友:
ISL6236系统供电发烫  换完  故障依旧

网友:
待机电流是不是有点偏高啊?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触发条件啊 。

网友:
量测待机电压3v、5v对地阻抗是否偏低,待机大电流,故障范围就在BIOS、EC、SB

网友:
3V,5V对地阻值正常,但是芯片发烫怎么回事,  3V5V电感输出只有0.几V,怎么解决高手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