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50,不亮机

楼主(2011-08-11):
品牌机主板,开机后跑码50,然后就不动了。各处供电正常。也已经换过CPU试过。还是一样的。会是北桥的原因吗?请高手指教。还有一块斯巴达克主板。开机时灯一闪即灭。然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拔掉电源后,再插上还是一闪即灭。会是哪里的问题呢。IO是F71882FG。会是IO的问题吗?请高手们点拔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第一块主板是AMD的吧,如果是先看一下主板各供电正常吗?第二块主板很可能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跑50加焊一下北桥,80%都会好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 虚了吧

网友:
跑50都是桥问题,加焊桥吧

网友:
你说的一闪就灭了是电路保护了 查下是不是哪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