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开机不引导?

楼主(2011-08-11):
一台主机,开机就报硬盘错误,不引导。AMD64位的CPU。SATA硬盘。怎么办?

网友:
报硬盘错误就换个硬盘试试呗,或者先把硬盘里联想的隐藏分区给删了看看

网友:
bios里改硬盘模式为ide试试

网友:
挂到别的机子上去、、、

网友:
先看可否认到硬盘,看硬盘分区是否正常.

网友:
先改bios 硬盘模式改成ide
不行的话 重装系统 尽量用清装版的系统
再不行的话 全盘低格重装
再不行 换硬盘

网友:
进PE用那个PTDD修复引道就行了

网友:
先换下硬盘,不行刷下BIOS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扫描一下坏道

网友:
换个盘试试 或者看BIOS里面有没有认到 有在就要跳线

网友:
C盘分区激活。。。。

网友(点评):
用什么软件激活比较好

网友:
    这么多人给你提出解决方法,LZ怎么连个回答也没有呢?

网友:
这个最好重写下分区表

网友:
大家都说了,你也不回话。先听听硬盘运行时有异响没有,再用MHDD测一下硬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再全部分区 试试,如果找不到问题但还是提 示错误就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试试或者是把别的硬盘放到你的机器上试试看能用不能,来依次排除,最后总会找到解决 的办法的。

网友:
楼主很急人啊,大家很热情,你也不说话。

网友:
忽悠我们呢,联想小心点整,他隐藏分区有点麻烦的。

网友:
重写主引导记录。   试试

网友:
硬盘模式  换个数据线  不行换硬盘试试

网友(2013-12-29):
顶下
查硬盘

网友:
可能硬盘的自带检查已经发现严重问题导致,关闭该功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