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16对数据线之间是不是有阻值?

楼主(2011-08-11):
有张黑屏的显卡,开机认不到显卡,显卡风扇也不转
于是就量了金手指的阻值
量对地的阻值的话,这张显卡和正常的都一样
量一对数据线之间的阻值的话,我发现正常的显卡一对数据线之间是有阻值的,而这张黑屏的卡的数据线之间是开路的
请问数据线之间开路是哪里出问题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还有,量了下GPU的电感和显存的电感,对地的阻值都是1-2欧左右,这个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不是换个电感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