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信号时序!!谁能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2011-08-11):
      信号时序我还是不太懂,谁能讲解讲解!!!挺别人说不多   只说关键的就行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啥叫信号时序啊,没听说过

网友A:
就是待机过程和触发上电过程中,电压是一步步产生的,有先后次序的,叫上电时序。

网友:
确实没听过      就是   有信号A  才会产生 信号B    有信号B才会产生 信号C  这样一环扣一环的呀 ···知道这个时序之后就可以维修更简单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待机过程和触发上电过程中,电压是一步步产生的,有先后次序的,叫上电时序。

你说的这个是上电时序   但是有时候还会修到信号上去的    所以这样我就郁闷了····

网友:
你们说的太深奥了,没看懂呢》??呵呵

网友:
上电时序,不含信号,那你是要去修,010111001011010101010 这样的代码吗

网友:
多看一看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