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08-11):
一片联想 L-NC51E 主板,开始不显示 加焊北桥OK,完了之后 就进系统掉电了 有时进一半,有时进去了 就掉了,电源接口 1脚 3。3V对地 69欧 正常的是300多欧, A14 正常 南桥旁3。3V电压也是69欧,大家给分析下 是南桥 还是北桥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就是我先拆南桥 还是先拆北桥

网友:
随便   猜一个吧   50%的几率    不好 大不了在做另一个  有什么稀奇的

网友:
要是我先重做北桥```先是不显,然后加焊北桥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不重做北桥`毕竟只是加焊而已``

网友:
我换了 CPU管理芯片居然好了,暴汗 南北桥 还被我都换掉了 瞎折腾了 ,希望以后有人遇见这问题别和我一样 忙着杀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