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这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吗?

楼主(2011-08-11):
搞维修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奇怪的一体板,太大了,电源板高度与液晶屏一样。(液晶屏22寸)
如果是老机器,还能说是过去制版技术不先进,板子做的很大,可这是2010年出产的机器,怎么是这构造?

这种电源高压板与液晶屏灯管之间无连接线,主板是直接插到液晶屏后部的(红圈部分就是插到屏上的导电柱)。
【这个板子电源部分挂了,如果不维修而是代换,去哪里找这样的通用板呢】!

网友:
是没见过哦  什么牌子   多大尺寸的6灯的呀?

网友:
电源部分一般好修的   买一套要很贵的

网友:
电源坏了就修电源嘛 你这种改板太麻烦了

网友:
没见过,第一次见长点见识

网友:
没见过,知吧 知道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种机子还是不要买的好,出了保真麻烦。

网友:
可能是国外的什么牌子,我寡闻了!!

网友:
麦格米特LCD TV 电源,液晶屏是LM220WE4

网友:
玻纤PCB板 好板 如果有的卖估计价格不会低 如果能修就尽量修

网友:
电源可以维修的  很简单

网友:
知道他的结构一样可以改的,没觉得有多难。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板子,还是想法子修好为上策。

网友:
没见过,进来跟老师长见识的

网友:
虽然是插针式的,但是原理应该一样吧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这种板子还真没见过,不过还是修吧,

网友:
见过大的,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接口的。

网友:
真长见识了,不过改四灯的电源高压一体版亮度不知道会相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