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700 奇怪问题最新进展 求助大家

楼主(2011-08-11):
之前客户送修的v3700,不开机 四声报警,后来bios发电,好了后 ,没有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又放电 ,有时候,放过电好了 ,能用几天 ,但是 没有几天又玩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南桥已经加焊了,bios也重新刷过了 。问题没有几天 旧病复发

网友:
bios能发电?第一次听说?不过看楼主求职大家我理解了

网友:
呵呵,这个肯定是桥的问题啦

网友:
同样V3700(这个机器好像是965集成显卡吧)开机报警(显卡报警)偶尔还能点亮,不过点亮后锁定触摸板的指示灯在交替闪烁(蓝色和橙色)拿到机器的第一感觉就是BIOS出问题,官网下载解压重新刷一次OK搞定

网友(点评):
再也没有出现返修?那真是BIOS程序写得不好吧。

网友:
我学习了 开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故障,想给点意见都难了。。干南桥试试吧

网友:
像这种机器大概都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嗯长见识了,   BIOS越来越精辟了。

网友:
你这个是显卡门的吗,要是注意了。不是,开电流和波形到哪了,打内存波形,不一定是BIOS的事,要换位了,不要死搞一个地方

网友:
再刷个版本的BIOS,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先换南桥了。

网友:
BIOS或者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