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主板开机跑码跑到25不亮

楼主(2011-08-11):
集显也不亮,我加一个独立显卡也不亮 ,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请问师傅们怎么修?

网友:
不知道 希望高人能帮lz解决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虚焊,LZ你试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管显示部分出问题了。看看显卡插槽附近的电容有没有坏的。如果表面看不出来的话,找专业人员维修或者更换主板了

网友:
用手压北桥 看显卡供电部分正常不

网友:
你先在BIOS中把板载显卡关掉再试下独立的

网友:
北桥用BGA加焊

网友(2013-08-18):
我手上也有一块,桥干过,BIOS刷过。IO加焊。还有什么搞的。。。。。

网友:
楼上的哥们,,等待大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