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系统挑硬盘

楼主(2011-08-11):
MAXTOR80G的硬盘,就是装不了系统,在别的机上就可以用,另换一个硬盘,就可以装系统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装不了系统有什么提示啊?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干脆上个图,什么叫装不了系统?是系统写不进硬盘还是装好后启动了进不去系统?硬盘接到其他电脑上格下

网友:
其实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低格分区试试看看

网友:
多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
在DOS里面输入FORMAT C:/Q格下硬盘然后再装看下。。。以前也碰过这情况。。就那样就觖决了。。。。不防试下吧。。。不行再想其它法!

网友:
硬盘问题吧

网友:
高格下硬盘,试下看可不可以

网友:
主引导记录或者引导扇区被破坏系统做不上去,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2-07-31):
主要是看芯片组,SIS芯片组可注意了,不支持西数硬盘的。我就遇到了三台机了,装了系统,不引导。

网友:
只能低格试一下,解决过几个!!

网友:
有些问题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