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重启不认硬盘

楼主(2011-08-11):
华硕A8J的机器,是IDE的接口硬盘,第一遍开机能够认到硬盘,可以进入系统,只要不重启一直都可以用下去。但是只要去点重启,就认不到硬盘进不了系统了。如果你是点关机,然后再去按开关开机器的话,一样是可以进系统的,反正重启就不认了。希望大家能够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在线等啊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检查下硬盘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阿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不过先试换个硬盘试下还是比较明智的。然后就检查硬盘供电跟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不正常,最后就加焊或重做南桥了。IDE口的硬盘有一个值得主意的就是要测有没有复位。。复位大多都是南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