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开机不显

楼主(2011-08-11):
1526本本  接过来时是花屏  重插内存还是一样  决定换显卡  此显卡是集成在北桥中  重做显卡后不显  看电流像是没有过内存  以为桥没有做好   重做无果  郁闷之极  定回新的显卡做上去还是不显  郁闷……   AMD的U容易坏  可是手上没有这U 郁闷  请问各位大虾 还有什么地方小弟没有注意到的呢  麻烦指点一下下  感谢

网友:
你说接过来就是花屏,那就是显卡和内存的问题,内存有时也花屏,也可能是显卡芯片坏了,换了显卡还不行,更换内存试试,u一般不会坏吧,确定没问题了,可以放下静电试试呀,这种放法虽然简单但是解决好多的问题哦。

网友:
刚开始花屏CPU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AMD的是容易坏.显卡没做好吧或是掉点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已经换过全新的显卡  那测过显到到U的阻值都是正常的   电也放过  还是一个样  电流是0.4~1.5
~1.6~然后就0.01左右变 感觉是没过内存

网友(点评):
这是摆明的掉电吗,查显卡及相关电路

网友:
没有示波器 不能往下测信号  、郁闷   显卡又重做了  还是不显

网友:
那机器的北桥不好换啊

网友:
修过这机器。,是反复内存的,换了个CPU座搞定。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会不会是楼主方向错了 是屏或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误判了,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BIOS电池没电了。修过N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AMD的CPU要注意````电脑加电的时候装上散热片才行```不是很容易烧```电脑不亮是你的北桥没有做好```你可以打一下内存槽的对地阻值啊```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换板我修了几台都返修了

网友:
楼主机器修出来没?????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都是BIOS电池没电  集成显卡北桥花屏换个内存看看啊 现在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BIOS电池更换新的 北桥也重做了  CPU也换了 还是一个样 换板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