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关机后不能切断电源

楼主(2011-08-11):
    今天遇到一台机器,就是关机后不能切断电源,bios恢复了默认状态,系统也重装了。都不能解决问题,求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看来是很老的机子了吧,ACPI,电源管理模式不对
方法一】
设备管理器-->计算机-->Stsndard PC-->属性-->驱动程序-->更新驱动程序-->升级设备驱动程序向导-->显示已知设备驱动程序的列表-->显示这个设备类别的所有硬件-->所有兼容硬件把标准的改为-->标准计算机(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 PC
1、现在的多数计算机主板都已经是这个设置了,不用修改,只有一些老式的主板才会这样
2、这样的话,“高级电源管理”就会显示出来了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 Version\Winlogon分支,在右窗格中找到或者新建一个REG_SZ类型的注册表项,名字为“PowerdownAfterShutdown”,双击将其值设为0(0允许自动关闭电源,1不允许自动关闭电源),完成后退出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方法二】
控制面板-->性能-->电源-->启用“高级电源管理”
(W2K/XP系统用这种方法100%好使)

【方法三】
进CMOS-->在POWER MANAGEMENT中设置:
Power After Pwp-Tail(ON-->OFF)
Wake-up by PCI Card (ON-->OFF)
Powre on by Ring (ON-->OFF)

【方法四】
Win98用Setup命令来安装,那么ACPI可能不会被安装,要想Win98安装ACPI,就必须用Setup/pj来安装。万一你没有用pj参数,也不必重装Win98这么麻烦。你可以试着这样做:
打开系统属性,在“设备管理”中的“系统设备”下选中“即插即用BIOS”,然后查看其属性,再单击“驱动程序”这一页,按下“升级驱动程序”按钮,在随后弹出的窗口中选中“显示所有硬件”,在“标准系统设备”中选中“ACPI BIOS”即可。
如果 ACPI安装正确的话,在“控制面板”中的“电源选项”中应该有“高级”这一页,在这里你就可以设置当按下电源按钮时的操作,如关机等,当然你还可设置为重启。
一般来说BX主板大都支持ACPI,有一些 LX 板也可通过刷 BIOS 来实现。需要说明的是,有些键盘上有 Power按钮,是在普通键盘的PRINT SCREEN位置,当按下这个键时,也能引起和机箱电源按纽相同的操作。
已经试验过可行
1.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双击“系统”。
2. 单击“硬件”选项卡,然后单击“设备管理器”。
3. 在“查看”菜单上,单击“显示隐藏的设备”。
4. 展开“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
5. 执行下列任一步骤:
A.如果未列出“Microsoft ACPI 驱动程序”:
在设备树的“NT Apm/Legacy 支持”分支中,您将会看到“NT Apm/Legacy Interface Node”项。该项显示红色 X,表明它已被禁用。
右键单击“NT Apm/Legacy Interface Node”,然后单击“启用”。
完成上述步骤后,Windows 将可以正常关闭。
B.如果列出“Microsoft ACPI 驱动程序”,则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双击“Microsoft ACPI 驱动程序”。
b. 单击“驱动程序”选项卡,然后在“类型”框中单击“禁用”。
c. 单击“确定”,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d. 计算机重新启动后,重复上述步骤以打开“Microsoft ACPI 驱动程序属性”对话框,然后单击“驱动程序”选项卡。对下列各项进行验证:(1)“类型”框中显示的是“禁用”。(2)"状态”部分显示的是“已停止”。
确认“Microsoft ACPI 设备”已禁用之后,继续执行下列步骤以安装 NT APM/Legacy 设备:
e.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双击“添加硬件”。
f. 在硬件向导停止搜索新硬件时,单击“是,硬件已连接好”,然后单击“下一步”。
g. 滚动到“已安装的硬件”列表底部,单击“添加新的硬件设备”,然后单击“下一步”。
h. 单击“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高级)”,然后单击“下一步”。
i. 在“常见硬件类型”下,单击“NT Apm/Legacy 支持”,然后单击“下一步”。
j. 单击“NT Apm/Legacy Interface Node”,然后单击“下一步”。
k. 再次单击“下一步”,然后单击“完成”。

网友:
  路过看看,其实没那么简单.....    你说的这些方法也有失效的时候!

网友:
学习了。。。。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

网友:
BIOS驱动程序

网友:
BIOS电池换了吗

网友:
将BIOS电源管理选项更改已下设置就OK 了

网友(2012-02-18):
换个系统就ok了,你的系统不能正确识别电源管理

网友:
仁兄你看下bois电子有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回个贴表明我来过。

真的换个电池就可以搞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