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主板,开机断电

楼主(2011-08-11):
开机,电流马上上去就下来,再开就开不开了,断电后,又能开。测5VA,3VA正常,短开相连的后极,随可以开关,想这种问题一般是就后面短路了,开了个电路图对着查了半天,发现5V短路了,PQ7是5VA转5V的,拆掉PQ7就正常了,所有的电压都出来,就是CPU没供电,查了一下CPU供电芯片8771需要5V电压,把CPU供电上下管都拆了,装上PQ7,可以开机了,现在就是郁闷了,不知道怎么查了,上下管测量都是正常的,拆掉上下管,G极电压,开机,上管G极没变下,下管G极有5V输出,论坛里查了一下,有个朋友是跟我一样的问题,换过电源芯片也不行,后面是无疾而终了,不了了之,大家见过这个问题没有,帮分析一下。

网友:
此机,电路图附上,找到一个朋友跟我一模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8454-1-1.html

网友:
大家给点意思嘛,慢慢查,慢慢换吧

网友:
你的我不知道什么问题,只是我修过几台,说下,看你有没帮助

前几天就有台也是T51,是开机不定时死机,有是不能开,有时掉电,,,,测供电正常,直接抬北桥(因为以前修到过一个北桥底下断线掉点得),,拆掉这台北桥,发现北桥底下也是掉点,,,估计通病,或者2台都摔过,,继续,接好线,装上北桥,发现北桥背后电容和南桥背后电容短路,,又取下北桥,还是短,最后发现南桥问题,取下南桥不短,,做BGA的时候绝对没动过南桥,不知道为何南桥挂了,装上北桥南桥,装机OK

中途做桥忘记取下光驱接口那款小板了,直接烤掉在BGA上,冒烟烧了

网友:
这板,好像卖的很少啊。做工真不怎么样啊。模具设计的也科习,机器没修了,修死人了,反正供电都正常,断开5V就不短了,5V到8771上的,拆掉场管也可以开机。但后面都没有短路,郁闷的很,8771换了几个的了,这板质量也差,最后一换,板竟鼓包了,真差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开始以为8771坏了,最后还是没修好

网友:
上回修了一个,不开机的,北桥加显卡都点了白胶,拔下来,整了二十个点(只少),幸好都是空点,回焊上全OK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