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卡加焊后,用不了好久就挂了啊

楼主(2011-08-11):
一般顶多只用一个星期,找不到原因?谁能告诉我
显卡

网友:
加热要先预热不然就会不稳定 热胀冷缩

网友:
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
显示有质量问题了,换一个全新的,现在假 芯片太多了,小心买着假的

网友:
现在我用风枪从下面吹,也是吹好了,易返修,如果有夹具夹着显卡,上下各一把枪吹会不会好点呢,没试过,不有吹的时候要不要加松香水这些的,我没加,不知道迅维260加焊后还会返修不

网友:
可能是显卡GPU质量不好,或者长时间工作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