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掉电

楼主(2011-08-11):
机器插诊断卡,跑过45后掉电。掉电后无待机电压,再拔掉电源再插还是这种情况。后测3.3v大电感对地21欧左右看来是有短路,怀疑南桥有问题取掉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待机时没有充电电压,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系。与3.3v有关的东西基本上拆完了

网友:
怎么没人出来帮忙吗?

网友:
你去查查看啊 肯定是有短路的啊 正常情况对地阻值应该是100欧左右  看是3V前面还是后面短路

网友:
先量量阻抗有异常吗?

网友:
烧机大法烧一下再说吧!!给3.3V加个电压然后就慢慢摸坝~~

网友:
有的机子对地值就低.

网友:
要先看是前还是后   一般大电容会出问题 和下管

网友:
机器能跑码应该没有短路吧,跑几个码到45?

网友:
如果是对地阻值的话,应该是电感的输出端有短路。用烧机大法烧了一下还是南桥有点温度,不过南桥已经换过了,不可能再跑一样的码还是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机器跑码正常,感觉就要亮了就掉电了

网友:
3.3的对地阻值确实感觉不正确,不过烧机大法已经用过了,还是南桥有些热。反正这机器又查了半天无果,机器叫客户取走,无头绪

网友:
3.3V对地差不多吧,一般的也就 30多欧

网友:
这个板子3V对地本来就底,特别是在通电后。跑码不清楚了,我修机器从不用跑码卡。还是看电流看跑到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