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多发一次我个人CF-260的使用技巧吧!!

楼主(2011-08-11):
买CF-260已经两个月了,做好不少的桥但做死的也都不少~~~~~ 群里面个个人都在唠叨说机器温度偏差厉害做死桥等等!!我是从土炮改用到CF-260的,感觉上CF-260的也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差劲那么的烂!!第一 风量除非你是做U座子,如果不是的话还是建议你调节到最小,热风的流速慢了,感温就灵敏了,自然温度偏差也小!这个特点我用土炮的时候就已经领悟到了,上面的出风量越大,你做芯片的成功率也就越小! 第二 风口的选择 各位在做BGA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特别广达代工的板,在BGA芯片周围还有一条小白线,这个白线是围绕着芯片比芯片面积大一点的,我一般就是这样的选择风口,主要是利用出风口里面内咙空间吧热量混合均匀和减慢热风流动速度,让感温头油足够的时间去校准吹出来的温度,这样经过混合和温度精确提高,从而提高做BGA的成功率~ 第三 上出风口的距离 我每次换出风口后都会用手背去感觉一下风能吹出多远,一般距离都不会超过1 CM大概是0.5~0.8左右吧(目测) 还有就是做芯片时候的观察,这个涉及到温度调整和时间 我做的是有铅下面245  上面用 220 就是原本机带的温度曲线吧!无铅的话我只拆不做,所以都不好说,因为就算是DV2000这些机器我也是做有铅的,最少的都已经一年了都没返修,!反正想很好的驾驭CF-260的话我想我还需要一段时间吧!顺便提及一下 :CF-260是性价比机器,对于我们这些用惯土炮再改用大炮的人来说还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新手的话建议你还是使用CF-360 ! 毕竟机械的公差配合都比260的要好!带不带T的(触摸机种)我觉得个人喜欢!表头式也都不是麻烦的调节,但是价钱相差这么多,师父们自己考虑吧!!

网友:
一看就是个做事很心细的人   呵呵   善于学习总结    干维修的好材料啊

网友:
我前一两个月也搞了一台,用得还不错,比我得了第一名的那个土货要好

你说的风量我不认同,关键不在风量,关键在人。

风口肯定是把芯片罩住以后还留一些余地出来的那个风嘴最理想。

我做有铅的料,用说明书推荐的那个曲线,到第四段肯定融了,想调节一下,平时忙忙的懒得动它。
有铅的怎么搞都行。四段就四段。

我最喜欢干的就是把无铅的料拆下来植有铅的,

网友:
我刚订了这机器,还不会做BGA呢,想跟各位师傅多多学习。

网友:
我也是用土炮再升级用CF-260的~~你所说的关键是什么人用,这个是事实,但是新手来讲风量真的要调节到最小,这个机器~~~厄......应该说ZM的机器也是这样子,温度飘得厉害!!!所以唯有用减少风量来缓解一下“飘温”的问题啊~~

网友:
今天在网友和工程师的指导,调试好温度精度

网友A:
同感,楼主一看就是费了功夫的。CF-260在一些小地方复杂一些,要多下点功夫。CF-360更傻瓜一些,容易上手。
我也在努力当中,还在摸索阶段。主要还是不同板子的温度,和时间拿不太准(怕爆)。
这个天气,我的小工作间里将近30,空气还不流通。一开机子就串到30以上了。那个汗啊····花花的啊。
那个汗啊,流的还是蛮值的。现在做笔记本还不太行,不过做显卡,那是做一个好一个
刚开始肯定不行,还是的多做啊。我不了解它,它不认识我的,怎么能做好呢。随着我对它的了解,我感觉CF-260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它的价位。银子不多的话,还是蛮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楼主一看就是费了功夫的。CF-260在一些小地方复杂一些,要多下点功夫。CF-360更傻瓜一些,容易上手。 ...

我和你一样!家里的小房间不是一样的30多度啊!!开风扇吹又不太行,主要是在做BGA的时候用风扇吹的话怕有影响,特别是260这个机器~~人家维修笔记本是没汗出的,我修本是大汗滴小汗的!!悲哀啊!!

网友:
今天刚下单订的CF260,温度飘得厉害,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开到240度,就会在220-260之间波动?

那不是和我手摇的效果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