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求救!!

楼主(2011-08-11):
今收到 一个HP540 的机器,发现南桥旁一个8脚 的贴片供电IC烧焦,板子上标的是U522,  那位大侠有这个板的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  万分感谢 !随便找了装上去不行  其它电路无问题 [

网友:
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图纸,看下是什么型号不就行了
根据板子上的电路大概也能分析出是什么元件吧

网友:
脚位都连接什么呢

网友:
最好找下图纸,看下主要起什么作用,最好上张那芯片的截图上来。

网友:
这个看也看不清楚啊

网友:
板号多少 查图纸  看下 !

网友:
看下是不是这个,量下每个角连接的东西对不对的上,

网友:
料板对下啊

网友:
GMT_G545B1P8U_MSOP_8P      USB供电的5V

网友:
谢谢了  我找个装上试试  好了给你们回复

网友:
照片不清楚的  我手头有这个板子给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