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M400-M2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1):
主板型号:精英km400-m2,462接口。
故障描述:加电有长鸣报警,同时诊断卡档c1。

维修过程:先上此板图片,如下: ,先前的对amd的主板有一些发怵,本来修好的主板就不多,再一遇上amd主板,特别是462啊,940啊,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亲自听远程以及到实地的同学讲了时序以后,有所顿悟,现在终于有所斩获了,别急,绝对不是换了供电管就好的那种入门级的故障。仔细观察此板以及加电后的表现,很快看到内存供电管明显异常,都已经烧冒泡了,上个效果图: ,很明显吧,如果仅是这种故障,那很快就解决了,也谈不上什么平台发怵的问题。三下五除二,干掉此供电管后,换上一只好的: ,再上电期待中的好事没有出现,依然不过内存。此时上手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时发现,在量测此板参考电压Vref,也就是第一脚电压时,发现仅为0.7v!这是明显不对的,沿此第一脚跑线,到一标号为R157,本体标识为01B的精密电阻时,测电阻两端的电压,靠近内存槽一端为0.76,而另一端为2.56V,上图: (看中间红色标识位置)没在考虑别的,怒气冲冲的从这个图当中的主板上搞下一个标识为01B的电阻下来: ,用我的快要坏掉的852D风枪焊上这只电阻,再上电,成功修复。
解释:最后一张图是致铭的G31主板,成色还挺新呢,可惜北桥over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这个结果,所以怒气冲冲。快要坏掉的852D的意思是,用得好好的风枪,突然发现风量调整按钮不管用了,怎么调都一样,看论坛一个朋友的贴子,说是有可能btb05A可控硅可能坏了,哎~

网友:
三菜开始修主板了。升级长经验了啊。啥时候升满级打了BOSS,要请客的。

网友(点评):
努力维修,赚¥ing……,赚了钱买风枪~!

网友:
这种板还修呀,,,楼主修一块收多少钱哟。

网友(点评):
一直呆在柜子里,有空的时候拿出来搞一搞。反正是拾来的,修好了都是赚的,修不好只是浪费了点时间而已。

网友:
462的不好修,我最爱修AM2的了很多都是桥空焊,好就好了不好报废

网友(点评):
纠结中。遇到好多块座子虚、桥虚焊的板子,手里又没有bga~

网友:
奔三的机子都还经常修呢、因为工厂要用到ISA槽

网友(点评):
然。前两天我还真找这种主板了呢,早一点修好就好了。网吧做软路由,用奔三的平台,只要稳定,效果是非常好的。

网友:
学习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4 严禁灌水

网友:
顶了、。继续加油

我是刚来的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

我是刚来的 -4 严禁灌水